楼主(2020-07-16):
青岛ABB工业机器人无法正常进入系统故障维修描述:青岛某汽车生产厂的焊接车间的ABB焊接机器人在接通机器人主电源后,示教器进入系统界面。但操作界面一直卡在connecting to the robot controller状态,其机器人控制柜的指示灯分别为:POWER 为绿色常亮;DISC-AS 由红色闪烁转变为红色常亮;   STATUS红色常亮;NS-MS均为红色常亮;X9网线接口指示灯不亮。
青岛ABB工业机器人无法正常进入系统故障维修原因:导致ABB机器人出现此类无法正常进入系统故障,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①控制器的SD卡故障;②主计算机模块内的通讯基板DSQC1006板出现故障;③主计算机板DSQC1000板有故障;④主计算机板和DSQC1006板接触不良。
青岛ABB工业机器人无法正常进入系统故障维修方法:找一台可正常开机的ABB控制柜,对两台控制柜内部的各单元模块进行调换,以便观察具体的故障原因。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对调两台控制柜的SD卡,观察是否能正常进入系统。如果能正常开机就可以排除SD卡损坏的原因。将该IRC5C型号的控制柜拆开,对需要替换的DSQC1006板和DSQC1000板进行清灰处理,随后将DSQC1006电路板替换,如果能正常开机,就可以排除此故障原因。对DSQC1000电路板使用相同的方法进行测试。
青岛ABB工业机器人无法正常进入系统故障维修结果:通过上述的方法检查ABB机器人控制器内部的元器件没有问题,在维修现场发现生产环境中粉尘较多,拆开控制柜后,电路板上粉尘堆积很严重,对调板卡是在对柜内清灰之后的操作,故而判断导致此类故障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控制柜防尘处理没做好,造成的电路接触不良。

网友A:
真材实料的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