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QJ71C24N

楼主(2020-07-17):
用485的,线路跟踪是10个字节,D寄存器数据总是从下往上跳。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因为是9600,无接收监视时间指定设置为40字节就好了

网友A:
5个字有点小容量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