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 WIN10 安装打不开的问题

楼主(2020-07-17):
安装好后显示(储存器空间或桌面堆栈不足) 打不开软件 ,注册表删除重装软件还是不行,论坛大神指教 谢谢

网友A:
电脑是不是内存不足

楼主:
电脑8G内存 余量充足

网友B:
我是win 10 家庭版, 安装的works2 是1.531D版, 你试试这个版本。 不过你现在要卸载works2. 卸载后试试用这个清理还原工具, 重新安装吧。
IQ works清理還原工具.rar
下载积分:+1(liudongtian)
下载积分:+3(螺丝刀1234) 感谢分享!

楼主:
非常感谢 确实能用

网友C: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89314
用二楼的方法,我试过N次,用这方法都可以解决

网友D(2021-09-28):
请问具体是什么方法啊 上面的连接打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