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7):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用FX3U 做一个相当于数控系统差不多的程序,要求能设置坐标和刀补。但是现在遇到问题了,用步进动作来实现的时候,只有第一步能动作,后面的直接跳过去就结束了,特意加了100ms的延时,还是不行。现在上传程序截图,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是不是我逻辑写的有问题,谢谢大家了
附件: 伺服车床距离补偿-1.rar (178 K) 下载次数:211

楼主:
这个项目客户催的比较急,感觉自己头有点大了,请大家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T101加的位置不对,改变正确添加位置再测试。
  •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01加的位置不对,改变正确添加位置再测试。

    应该添加到哪个位置,我再试试

网友B:
    程序都保密不舍得发上来
  •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都保密不舍得发上来

    程序都没有写好,有好多bug,发上来怕误导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都保密不舍得发上来

    程序已经上传,还没有写好都是bug,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C:
    监控一下发个图上来看一下。

网友C:
    你应该是M102、M103这些都没有启用工序吧?
  •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是M102、M103这些都没有启用工序吧?

    确定启用了,第一个动作可以运行,然后就直接跳过后面所有工序,直接结束了

网友D:
    跳转的判断先全用M8001卡住,再一个一个慢慢打开,这样比较好debug。
    杨乐乐之歌

网友E(2020-08-28):
    查看一下程序,看看逻辑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
步进控制,以我经验来说呢!肯定是其他地方条件也满足了。你的计时可以检查下,

网友G:
哦哦哦 漏了 ,还有就是检查下是否复位了状态继电器s,多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