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通信问题请教

楼主(2020-07-17):
请教一下各位大师,我在3U主机的左边先增加一个FX3U-422-BD再增加一个FX3U-485ADP-MB是否可以,如果可以是否要在编程软件中设置CH2的参数?

网友A:
肯定可以

网友B:
422 1通道 485ADP 2通道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百忙中给予解答

网友C:
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