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7):
客户一台18线变频器启动就报过流,返厂两次都没有解决问题。我发现过流检测电路居然有设计问题,解决了电路。但发现输出50Hz时直流分量有点大,0.5Hz低频下指针万用表测试正负半周始终不对称,但IGBT没有问题,测试输出电压波形时发现半周的前2、3个和后2、3个调制波有凹陷,这种情况以前还真没看到过。
VF调制下也是这样。

上图是一个周期图形,50Hz。
50Hz时一个周波。模拟示波器在示波器上图片没问题,但手机照下来上半周比较暗,实际没问题。

上图是半个周波,50Hz。

上图是半个周波斩波波形的前2、3个斩波波形。
为什么第2、3个斩波会是由两个斩波组成?

模拟示波器看得更清楚些
没想通这样做得目的是什么?
------------------------------------------------------------------------------------------------隔离线-----------------------------------------------------------------------------------------------------------
原因找到,下面是IGBT驱动波形前面几个斩波:

驱动没有任何问题,帖子前面段的波形是变频器输出线电压波形,出现斩波凹陷(一个斩波周期2个波)是因为不同相驱动不同步,互差相差120度造成的。

网友A:
VFD本来输出的就是斩波,楼主有啥问题呢?

网友B:
你那後端阻值不匹配
變頻器本來就是方波但後端是阻值負載會變弦波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的不是标准正弦波,所以对负载要分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VFD本来输出的就是斩波,楼主有啥问题呢?

是斩波。是问半周期斩波的第2、3个斩波为什么会由 两 个相邻的斩波组成?而其它斩波都是一个斩波。
VF控制时斩波宽度受正弦波调制,斩波脉冲宽度从0逐渐到最大全通,但为什么实际半桥波形(半波)开始第2、3个斩波和介绍倒数第3、2个斩波会由2个波组成?

网友D:
看下驱动端的波形?有可能就是IGBT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驱动端的波形?有可能就是IGBT不良

IGBT没有问题,测试其它厂家变频器也存在这种情况。应该跟测试的是变频器输出相电压有关系,如果测试输出相对直流直流总线+或—应该就不会这样了。
有机会我再详细测试下驱动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驱动端的波形?有可能就是IGBT不良

原因找到,已经修改,上驱动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