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wincc通讯,无法显示浮点数

楼主(2020-07-17):
S7-200plc与WINCC V7.4通讯时,读到的模拟量只能整数的呢?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触摸屏显示的数据类型没有选对吧
爱工控

楼主:
不是触摸屏,是上位机WINCC V7.4,数据都改了,也是能显示小数点

网友B:
原因是s7-200送出的是16进制数,没有任何处理会出现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