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PC-PG接口访问名不可更改

楼主(2020-07-18):
描述:设置图片
想测试下WINCC和PLC通讯加过发现设置PG-PC接口访问名不可更改 求大神帮助 急急急!!!!!!!!!!!!!!!!!!!!!!

楼主:
为什么访问名是灰色的

网友A:
这不是本来就是灰色的吗。。下面分配口更改呀

网友B:
选择你要用的通讯,点 确定。。。。

网友C:
一看就是第一次用,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