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CPU里的SRAM存储卡的数据丢失后怎么恢复?

楼主(2020-07-18):
求教:三菱Q02HCPU里有一张SRAM存储卡,在CPU正常RUN的状态下拔下该卡,更换该卡的电池,导致该卡内的数据丢失。
我从其他相同的机器上拷贝了程序+参数+软元件。用的是gx works2的编程软件。在恢复sarm存储卡数据时我该怎么操作?
告知后红包表示感谢!微信13967826392

网友A:
你的是什么设备呢?

网友B:
编程软件直接写入就行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程软件直接写入就行了。
不是那么一回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