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8):
为什么现在还有公司在找一拖一高速平面口罩机图纸,一拖二现在价格也才十几万,一拖一听说还能卖四十多万,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在炒的。

网友A:
挖坑等跳进去的,现在平面口罩机大把的现货,不要幻想你的口罩很容易出口

网友B:
一拖二是由于焊耳线效率慢,而推出的解决办法,事实在使用时,零件多、故障率、高调试不方便,一拖一说明效率高了,而且前面有高速二个字,应该是比一拖二新的产品。、

网友C:
好时候已经过去了吧
各种PLC,触摸屏编程,LABVIEW c# 上位机

网友D:
现在高速的一拖一比以前的一拖二还要快好多

网友E:
现在的市场部是靠做出来的,感觉是炒出来的。

楼主:
但是确实还有厂家在做,还有人要,大部分都是出国的单。

网友F:
一拖一高速机虽然高速(内环一分钟80以上,外环110以上),但单一台速度快操作员无法实时包装,也是要一个人收一个人包装,一拖二只抓1分钟70片速度,后段可人员只要品检包装,直接出货,不用在另外作品检的动作,人员的使用率上是差不多的。对于有些工厂喜欢先做成品出来不装盒出货,可考虑都买一拖一高速机,先做成品在统一将成品集中管理,统一品检包装。如果成品还要入袋再装盒的,反而用一拖二会比较方便,再来速度降下来,超声波的焊接效果是较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拖一高速机虽然高速(内环一分钟80以上,外环110以上),但单一台速度快操作员无法实时包装,也是要一个人收一个人包装,一拖二只抓1分钟70片速度,后段可人员只要品检包装,直接出货,不用在另外作品检的动作,人员的使用率上是差不多的。对于有些工厂喜欢先做成品出来不装盒出货,可考虑都买一拖一高速机,先做成品在统一将成品集中管理,统一品检包装。如果成品还要入袋再装盒的,反而用一拖二会比较方便,再来速度降下来,超声波的焊接效果是较好的

兄弟是业内人士,羡慕一下,本来这波行情想着可以帮人接线,安装,奈何本地没有做这种机器的,没有赚到幸苦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