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Q系列扩展基板的设置(当扩展基板超过1块时)

楼主(2020-07-19):
有一个客户的配置是Q38B + Q68B,后来新增了一个模块放不下,打算增加一个Q52B
从Q系列选型软件上看配置的确可行,但到现场用不起来
分析之后是因为Q52B没有设置成第2段
应如下图设置
相关手册说明:

网友A:
站长 我还没用过3个基板呢 我最多2个基板

网友B(2020-09-01):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C(2020-11-27):
只扩展过L的需要加分支模块,二级需要单加电源,只需要软件设置一下就好,不同的型号,扩展能力不一样

网友D(2022-05-30):
点赞点赞,刚好遇到这个问题搞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