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0):
请教大家, 由于现场经常更换工装,每套工装上的磁开和气缸都不一样, 我想 用用配方来做一个方便切换工装的功能   PLC是西门子1200   触摸屏是威纶通8102的  请教大家  这个思路是?     比方说  A工装,现在有3个气缸  6个磁开  动作顺序是 主压先下来,侧压1 2 再动作,  B工装 可能是 侧压先夹紧,主压再下来。

网友A:
动作首位编号,配方记录编号

网友B:
我不管你有几个配方,第一个把动作编号,1234,,然后写入你要的顺序号,比如是2143,那么就按照这个动作(除以1000,100,10……就行)

网友B:
也可以这样,动作里面规定好相应的气缸动作

网友C:
这样很麻烦吧,把所有的动作做到一个程序里面,让操作者选择就好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D:
  编号原则,让操作员工选择编号即可

楼主:
好的  我学习一下 做个试试看看  谢谢大家提供思路

网友E:
做两个配方让他选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学习一下 做个试试看看  谢谢大家提供思路

网友F:
柔性夹具,参考汽车行业的夹具控制

网友G:
这个和那种绕线机自主编程类似吧,可以在配方里面设置1到若干歩,每步都让人选择动作,然后写一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H:
引用楼主湖北张军于2020-07-20 16:26发表的 配方 控制电磁阀先后动作顺序 :
请教大家, 由于现场经常更换工装,每套工装上的磁开和气缸都不一样, 我想 用用配方来做一个方便切换工装的功能   PLC是西门子1200   触摸屏是威纶通8102的  请教大家  这个思路是?     比方说  A工装,现在有3个气缸  6个磁开  动作顺序是 主压先下来,侧压1 2 再动作,  B工装 可能是 侧压先夹紧,主压再下来。

做什么的?有过12个电磁阀顺序选择的配方的

网友I:
有固定配方就做配方,没配方就开放控制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