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西门子GET&PUT指令

楼主(2020-07-20):
想請問一下~
讀和寫...REQ触发讯号, (控制参数 request,在上升沿时激活数据交换功能)。
可以同時進行嗎?
GET REQ触发完成後.再換PUT REQ触发呢?
間隔需要多少時間呢?

网友A:
Get/Put都是主站使用的,两者没有时序上的触发问题。所以没有先后之分。
像风一样

网友B:
这两个指令没先后之分,但是任何时候只能是一条激活,激活之后有相应的完成标志,用完成标志表示通讯完成。

网友C:
用繁体字,楼主不是大陆人?

网友D(2021-04-14):
台湾人经常来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