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0):
假如:我输入1个数值 25,我需要从已知的1、2、2、5、10、20数组,自动找出5和20进行相加,请问这PLC程序如何编写

网友A:
用for来循环计算。

网友B:
你自己把逻辑关系想清楚,程序就出来了

网友C:
没有办法就用最笨的方法,一个一个地址比较找出来

网友D:
梯形图可以循环变址相加,然后判断,如果和等于你输入的数就保存下来,相当于求排列组合。

网友D:
Z0 为第一个数地址,比如Z0等于0找出的是第一个数
Z1为第二个数地址。
最后求出Z0=3 Z1=5
就是说数组中第四个数和第六个数。因为是从0开始算第一个数。
附件: qiuhe.rar (160 K) 下载次数:140
  • 下载积分:+5(sqpfanglin)

网友E:
引用 网友D:
    Z0 为第一个数地址,比如Z0等于0找出的是第一个数
    Z1为第二个数地址。
    最后求出Z0=3 Z1=5
    就是说数组中第四个数和第六个数。因为是从0开始算第一个数。

    把 MOV K0 Z1这步改成 ADD Z0 K1 Z1能节省点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把 MOV K0 Z1这步改成 ADD Z0 K1 Z1能节省点时间

    嗯,完美。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同行的回复,特别是5楼的大兄弟值得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D:
    Z0 为第一个数地址,比如Z0等于0找出的是第一个数
    Z1为第二个数地址。
    最后求出Z0=3 Z1=5
    就是说数组中第四个数和第六个数。因为是从0开始算第一个数。

    目前这个问题我已经想到1个方法解决,我在这抛砖引玉,期待有更多同行的思路。

    方法1:用减法的方式,按数值从大往小开始做减法运算。25-20>0,则表示有20,有效;(25-20)-10<0,则表示没有10,无效;(25-20)-5=0,则表示有5,有效;如果25-20-5>0则继续减去下1个数字,如果等于0,则减法运算结束。

网友F:
    哎   哎。。。。
    附件: 1.zip (176 K) 下载次数:40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