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FX3U PLC与视觉问题

楼主(2020-07-20):
视觉相机和FX3U PLC走RS232,协议是MODBUS RTU。
作用:相机对产品拍照后计算出一个角度值给伺服电机旋转到需要的角度。
我的理解是:
1.PLC读相机拍的值,然后PLC和目标值比较计算出一个值来,转换成脉冲值发给伺服驱动器
2.相机拍照后,自己计算出个值发给PLC
哪个是对的,还是都不对

网友A:
不知道你的产品是平面还是圆柱面。。第一次拍照比较像素和实际距离这就是系数,。
圆柱面,直径16mm

网友B:
楼主说的两个方法都可以,一般PLC计算浮点数转换有点麻烦,所以这个让视觉做的要多一些。
多谢!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C:
我见过的是这样的:视觉相机接单独的控制单元,控制单元再接PLC。
控制单元是和相机配套的吗

网友D:
这样怎么样?
相机对产品拍照后计算出一个角度值给伺服电机旋转到需要的角度。
然后PLC这边单位换算先换算好,比如1个脉冲0.01°;
比如相机发来1.2°,我PLC发出120个脉冲。
再往细想的话,觉得主要在精度方面!!!
自动化软件工程师

网友E:
学习中,视觉和机器人通讯是同样道理么?
这次的项目做下来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