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485通信 ADPRW 指令多位写入转换指教

楼主(2020-07-21):
求指教
蠕动泵地址为1,设定液量100.00mL
发送:01 10 03 F7 00 02 04 42 C8 00 00 3C 7B 把这用ADPRW指令写入ADPRW H1 H10 K1015 H2 D500-----设定液量100.00mL 42 C8 00 00 数值怎么转换。

网友A:
可以直接常数K100

网友B:
42 c8 00 00是16进制,你不是要写100.00ML吗?直接D500换成K100就好啦,为什么还要写4位数呢

网友B:
ADPRW H1 H6 K1015 K1 K100 就满足你写100ML啦

楼主:
100ML是参考设定值,可以触摸屏改变的可能是30.5ML / 10.25ML

网友C:
实数 100.00 = 42 C8 00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