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720变频器怎样看到其他参数

楼主(2020-07-21):
在参数设置里面,只有P1,P2,……到P10,P79,P125,P160,这几个参数可见,其他参数都看不到,也调不出来,希望懂调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P160由9999变成1还是0多少来着,我也记不清楚了,试试

楼主:
好的,我试下,谢谢

网友B:
P160从9999改成1,会有很多参数就出来了,改完参数再把P160改回9999.具体手册上说的很清楚,下一个手册看看。
像风一样

网友C:
2-3楼正解

楼主:
我试过了,把P160改为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