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伺服的移动量

楼主(2020-07-21):
想让伺服到一个位置用装在上面的气缸抓工件,怎么才能到那个位置呢,发多少脉冲如何计算,是先JOG点动看需要多少脉冲 吗

网友A:
是丝杆吗,要计算丝杆行程多少。再发多少脉冲。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网友B:
新手上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上路吗?
对的

网友C:
先回原点(自己写原点回归程序),手动走到取料位置,记录当前位置即可
下载积分:+5(阿萱子v)

网友D:
首先回原点,确认原点位置;然后点动走到需要的位置,记录数值;也可以通过丝杆螺距、减速比、一圈脉冲数灯进行计算
下载积分:+5(阿萱子v)

网友E:
要先设置好电子齿轮比,让伺服一个脉冲对应你所要的精度值,比如一个脉冲对应走0.01mm。

网友F:
脉冲数=距离/丝杆每圈导程 * 减速比 * 伺服每圈脉冲
距离/丝杆每圈导程是丝杆转的圈数
丝杆转的圈数乘以减速比 可得电机得圈数
电机圈数乘以每圈脉冲可得设定距离对应得总的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