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vsd格式和dp2格式的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

楼主(2020-07-21):
如题,有两个这样的文件,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呢?谢谢!

网友A:
vsd用Visio软件/ dp2用信捷文本的格式打开试试
独自漂泊

网友B:
DP2是信捷的文本程序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