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1):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想控制两轴X和Y,走一个半径为r的圆的正n边形的轨迹,请问如何编程。比如n=360。谢谢!请提供编程思路。我的思路是先求出这360个点的坐标,然后从第一个点开始一个点一个点的走完。但我只写出了求这360个点的坐标的程序。但如何控制两轴运动不知如何编写,如果用绝对位置指令,主要是两轴的速度不知道如何控制。

网友A:
先学好数学,找到数学是怎么算的……

网友B:
直接找运动控制卡的厂家吧,PLC不好做

网友C:
通过数学运算,分别计算X、Y 轴的位移和速度。如果是横平竖直的,那就是单轴运动很简单。如果是有角度的直线运动,那要相两个周分解在计算。

网友D:
带直线插补的plc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带直线插补的plc

算插补速度都能算死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算插补速度都能算死人

plc自己会算呀  就和 数控系统 G01  Xm  Yn  F100  这个样子差不多
合成速度 100 不用考虑每时每刻X速度应该是多少 y应该是多少
附件: H3U培训资料.part1.rar (4096 K) 下载次数:117
附件: H3U培训资料.part2.rar (3282 K) 下载次数:112

网友B:
引用 网友D:

plc自己会算呀  就和 数控系统 G01  Xm  Yn  F100  这个样子差不多
合成速度 100 不用考虑每时每刻X速度应该是多少 y应该是多少

难道你360根线的公式参数都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