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动力线和信号线怎么分开走线

楼主(2020-07-22):
用模拟量模块控制变频器调速,加装信号隔离模块,厂家说不需要用屏蔽线了,但最后走线回变频器时还是在同一线槽里,怎么分开布线
还有看到说屏蔽层接到变频器的地线上的

网友A:
线槽间隔开,或者走金属软管。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B:
可以在大线槽上方间隔出来一个小线槽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C:
电流源一般同一线槽走线也没有什么问题,
屏蔽线接到地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