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2):
兄弟们,有谁跟我一样是把三菱PLC程序转换成欧姆龙PLC程序,因为对三菱编程比较熟悉,可客户指定欧姆龙PLC,只好用三菱编好再转成欧姆龙程序

网友A:
没法转换的,编程环境不一样。
可以的,GX Develope程序可以复制到CX Programmer里
像风一样

网友B:
也差不多,学几天就会了

网友C:
还有这种操作,学习了

网友D:
有编三菱的功夫,直接学习欧姆龙不好吗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只能一行行翻译了,欧姆龙的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F:
听说可以的 先转换成语句表形式  在复制到欧姆龙

网友G:
转不了,
转成指令再复制,然后粘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