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2):
在用wplsoft上传程序时总是通讯不上。但是这个小圆口能与富士触摸屏能正常通讯。请问各位大侠们是怎么一回事?是程序设置了不能上传程序吗?附几张报错图。

网友A:
是不是台达的线

楼主:
不是台达的线,是用的信捷的线。我这条线在与其它台的ES PLC通信完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台达的线

不是台达的线,是信捷的线。但是这条线在与其它台达ES PLC通信时正常。

网友B:
用485口連線試一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85口連線試一試

意思要配一条RS232转485的转接线?

网友C:
通讯站号设置为0看看

网友D:
通讯端口能不能检测到PLC ?
如果PLC比较老,可以试下低版本的WPLSoft。

网友E:
1)选择站号0去通讯侦测试试
2)如7楼所说的,尝试换个WPL软件版本,特别如果是用最新的EC3机种,有可能要用到最新版的WPL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讯端口能不能检测到PLC ?
如果PLC比较老,可以试下低版本的WPLSoft。

好吧我下个旧版本去连一下。我现在用的是最新版的WPL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选择站号0去通讯侦测试试
2)如7楼所说的,尝试换个WPL软件版本,特别如果是用最新的EC3机种,有可能要用到最新版的WPL软件。

好的。谢谢你!

网友F:
台达也有禁止上载的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台达也有禁止上载的功能的

选了禁止上传的,再上传是显示我那些错误画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85口連線試一試

我用485口试了。显示通讯逾时。通讯错误。难道真是程序设计了禁止上传?台达禁止上传后是不是这种效果?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用485口试了。显示通讯逾时。通讯错误。难道真是程序设计了禁止上传?台达禁止上传后是不是这种效果?

禁止上传不是这么提示提示的,通讯不上是波特率,地址,选错了

网友H:
有很多台达PLC都有这样现象,尤其在砖机上,厂家好像把232通讯口屏蔽了,建议使用485口,一般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