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家爱china

楼主(2020-07-22):
用C#做的上位机,然后通过计算单位时间内位移量来计算位移速度
现在总是计算不准,位移时间不固定,计算出来的速度波动大
位移是油缸的位移,行程0-150mm。最大速度也就1.5,mm/s,所以速度变化其实不大,但是计算出来的速度波动的厉害,

网友A:
1.你的计时来自哪里?上位机计时 有多个方式 ,你百度下 datetime.now的这种最没精度 换
2、你要独立线程 不能放在主线程,被其他事件干扰

爱家爱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计时来自哪里?上位机计时 有多个方式 ,你百度下 datetime.now的这种最没精度 换
2、你要独立线程 不能放在主线程,被其他事件干扰

嗯 ,一开始用的datetime.now 时间不稳定所以后来我直接用采集卡的DataReady触发事件,我设定200K的采样频率,数据长度只要1000个,每1000个触发一下采集的事件,按道理这个采样时间能固定的,而且我采样一般都是20ms就完成了,我计算速度1S取一次值也是波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