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3):
本人自己写的一个HostLink通讯类,是基于欧姆龙PLC自带的232串口,可以实现读取和写入;
但存在以下缺点,就是读取数据和写入数据不可用是进行,个人水平有限,如有大神路过,伸出援手,感激不尽。。。
附件: Mini_Lab.rar (149 K) 下载次数:423

网友A:
你想表达的意思是读和写不可同时进行吧?
串口本来就是不可以同时读写的,只是在感觉上可以同时的话,就是队列处理 你百度下 队列
好的,我去了解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表达的意思是读和写不可同时进行吧?
串口本来就是不可以同时读写的,只是在感觉上可以同时的话,就是队列处理 你百度下 队列

RS232是全双工的理论上是可以读写同时进行的,RS485是半双工的读写不能同时进行,但是这个协议应该是应答机制的,一问一答,全双工的意义也不大

网友C:
首先串口DB9支持很多协议,如西门子PROFIBUS-DP,三菱自由协议,欧姆龙HostLInk,通用的如ModBus RTU
第二不能同时支持读写是否是波特率设置过小,可以提升至19200,115200
自动化软件工程师

网友A:
唉,当我没说
无论读还是写都是发送,等结果(反馈)叫接受,接受和发送同时叫全双工
先搞清楚概念

网友D(2020-08-29):
推荐 HSL ,有现成的轮子何必自己造?

http://www.hslcommunication.cn/

顺便1L老哥的意思是从软件这侧来看,串口是一个独占的资源,任何读写都是要独占这个资源,然后读写一般情况下是分开的,所以同一时间下一个程序在读的时候其他程序是不能写,也不能读的.
标准的解决方案就是1L老哥说的,开队列,把软件分层,负责读写串口的程序和处理逻辑的程序通过队列交互,这样在宏观上就可以实现多个程序"同时"读写同一个串口,实际上是底层的程序把上层的需求都排队处理了.人生苦短,没兴趣研究这些的直接用我上面推荐的HSL组件,什么PLC都不是问题,直接码就完了~

网友E:
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有个机器是OMRON的 PLC控制,上位机电脑通过RS232端口下发数据给PLC生产,我有什么办法可以知道上位机下发的数据内容呢?(比如下发数据的格式和内容)

网友F:
可以,学习一下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