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D700变频器参数求助

楼主(2020-07-23):
启动用外部端子启停,频率设定用485通信,这种方式三菱变频器可以实现不,如果能实现参数怎么设置呢 谢谢

网友A:
全部通信控制行不行?
也可以的但是万一通信不正常就停不了了奥

网友B:
可以的,我們在做的設備就是這樣的,P79=6 P340=1還有其他一些參數
谢谢 大侠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C:
可以实现的 P79=2 P338=1 P340=1
谢谢 师傅,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楼主:
现在参数感觉有点乱 怎么恢复出厂值呢

网友B:
pr CL 參數清除 選擇ALL 全部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