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3):
第一次用三菱的PLC,使用WORKS3右边的模块
速度和位置怎么写?第一个模块的和其他模块的怎么都是pb_dPositAdr和pb_udCmdSpd怎么区分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都是自己写的FB

网友B:
粉色那个是这个FB块的类的名称,我改成了PDS1。
问1:PDS1.pb_dPositAdr就是模块的位置参数
问2:不同模块不同轴存定位数据肯定PLC自己已经分配有不同的地址,你要做的是把数据写到对应的地址里去。怎么写,就是用FB块。怎么用FB块写,先创建一个FB块,改所建FB块数据(PDS1.pb_dPositAdr),告诉FB块数据要写到哪个模块(stModule)哪个轴(uAxis),然后叫FB块把数据写到PLC分配给轴的地址里去。
  • 下载积分:+1(小孟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粉色那个是这个FB块的类的名称,我改成了PDS1。
    问1:PDS1.pb_dPositAdr就是模块的位置参数
    问2:不同模块不同轴存定位数据肯定PLC自己已经分配有不同的地址,你要做的是把数据写到对应的地址里去。怎么写,就是用FB块。怎么用FB块写,先创建一个FB块,改所建FB块数据(PDS1.pb_dPositAdr),告诉FB块数据要写到哪个模块(stModule)哪个轴(uAxis),然后叫FB块把数据写到PLC分配给轴的地址里去。

    谢谢,还在试验中好多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还在试验中好多问题

    我倒是写过,不过公司的程序不好往外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写过,不过公司的程序不好往外发。

    很感谢了,我还是用缓冲存储器写吧第一次用

网友C:
    我也在学习中,我的第一台5U程序。。。。
    执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粉色那个是这个FB块的类的名称,我改成了PDS1。
    问1:PDS1.pb_dPositAdr就是模块的位置参数
    问2:不同模块不同轴存定位数据肯定PLC自己已经分配有不同的地址,你要做的是把数据写到对应的地址里去。怎么写,就是用FB块。怎么用FB块写,先创建一个FB块,改所建FB块数据(PDS1.pb_dPositAdr),告诉FB块数据要写到哪个模块(stModule)哪个轴(uAxis),然后叫FB块把数据写到PLC分配给轴的地址里去。

    我用缓冲存储器没问题,这个FB写不出来就,主要是我托过来FB模块后,不执行数据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