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3):
如图所示:
               视觉测距传感器Socket通讯后,数据寄存在D500里,现在需要以100ms的间隔记录2分钟内数据值,然后对数据进行分析(平均值,平整度,最大最小值等),显示在组态软件里,求大神指导传感器的数据如何记录?用什么指令?这么多的数据如何进行对比运算?

网友A:
为什么不让组态软件来干这个事。虽然PLC也可以干。
这样的传感器有4台,4数据之间还要进行类比运算,组态软件好像不好实现

网友B:
也就1200个数据,当然是可以的,平整度的算法不知道。其它的都可以用for next 用简单的指令来解决
感谢大神

网友C:
数据记录用SFTWL或者SFTWR
5U好像不支持这个指令!用移动指令如何记录呢,移动的数值都是相同的?

网友C:
最大最小平均

网友C:
平整度的话应该用for nex 求两两数据差值然后找差值最大最小吧
感谢指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数据记录用SFTWL或者SFTWR

5U移动是wsfl  wsfr 不太一样

网友D:
这是左移的指令,移动后的数据可以充当历史数据使用,一般我都是用这个指令当历史用
大神 请教一下如何实现100ms记录一下呢 然后保持这些数据呢

网友D:
老板用SM8012进行移动一次就可以啦
求助 大神 我的数据是浮点数 有办法能储存吗?我试了几种转换的办法都不太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老板用SM8012进行移动一次就可以啦

但你这100ms保存一次保存2分钟内的数据,有必要保存频率那么高吗,一下就没了1K多的寄存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但你这100ms保存一次保存2分钟内的数据,有必要保存频率那么高吗,一下就没了1K多的寄存器了

看这个
丰硕的果实,离不开勤劳的双手。这个星期日你有空吗?

网友E:
我用FX5u和CCD通讯就是用的这个,到现在都没能理解

网友F:
没有什么事是一个FOR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来一个F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