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3):
   IGT-DSER智能网关模块,支持各种PLC、智能仪表、远程IO与数据库之间双向通讯,既可以读取设备的数据上报到SQL数据库,也可以从数据库查询数据后写入到设备;数据库软件支持MySQL、SQLServer、PostgreSQL、Oracle。
   网关安装在设备侧,随设备启动、停止,不会错过任何数据,已批量用于多种行业的智能工厂,大大提高MES等工业互联网项目的实施效率。IGT-DSER带有两种数据缓存功能:
   1. 高频次采集数据缓存,打包后写入数据库,比如1秒采集一次数据,30分钟往数据库写一次;
   2. 断网、服务器维护上报异常时,将数据缓存,待故障解除后重新上报到数据库;

    以下是通过数据库智能网关IGT-DSER实现S7-1200的PLC与服务器数据库双向通讯,这里选择的是SQLServer。
    首先,通过navicat连接数据库建立一个名称plctable的数据表,表结构如下:

    然后通过智能网关的参数软件(附件内有),设置PLC与数据库相关参数,包括服务器主机IP地址、端口,用户名密码,以及上报与查询的模式、PLC数据地址与数据表字段的对应关系等,如下图:

    根据数据表主键‘devicename’上报更新和查询数据,通过网关的初始值设置为‘设备1’,上报的时间取自网关的RTC时钟。
    将配置好的参数下载到数据库网关,重启后网关即进入工作状态,双击序号,可查看对应的数据当前值。
    打开数据表,数据如下:

   根据时间和数值可以看出数据已经更新到数据库了,从数据库查询到的结果会写入PLC对应的地址,可以通过PLC的编程软件监视。
   附件中有以上相关资料和手册。 数据库智能网关.rar (4989 K) 下载次数:189

网友A(2020-09-05):
上报数据到MySQL支持多少个数据点数?
冗余的服务器的数据库是不是要一摸一样呢?数据库名、表名这些?
异常未提交数据本地保存等功能,保存的本地数据怎么处理呢?

楼主(2020-11-09):
引用 网友A:
上报数据到MySQL支持多少个数据点数?
冗余的服务器的数据库是不是要一摸一样呢?数据库名、表名这些?
异常未提交数据本地保存等功能,保存的本地数据怎么处理呢?

上报到MYSQL支持512个数据;
冗余的服务器的数据库名称、表名称是要相同的;
网路异常未提交数据会缓存到网关,网路通讯恢复以后会自动重新上报;

网友B(2021-01-06):
看了下资料,UPDATE、INSERT和SELECT语句都支持那些格式,与网关配置表怎么对应的,这块有没有详细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资料,UPDATE、INSERT和SELECT语句都支持那些格式,与网关配置表怎么对应的,这块有没有详细的资料?

可以看看这个案例: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12463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