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3):
三菱gxworks2一行写满了怎么办,是不是有快捷键另起一行的

网友A:
写不下的另起一行,第一行做一个输出,接点串入下一行,第二行总输出。

网友B:
可以往下另起一行的。

网友C:
引用楼主juz1005于2020-07-23 12:08发表的 三菱gxworks2一行写满了怎么办 :
三菱gxworks2一行写满了怎么办,是不是有快捷键另起一行的

当你写满的时候,系统会给你插入换行符的。

Good Luck~
多谢,按你的方法已经解决

网友D:
楼上正解,。。。。。不过看你的程序全是输入加输出,让我感到一丝丝可怕
会有什么隐患不,求解

网友E:
三楼正解。。。。

这个程序看来,应该是刚上路吧。。。
会有什么隐患不,求解

网友F:
这难道是要输出原点

网友G:
1楼的是常用方法
但也多活用
像你所有的原点可以做一个输出
到时候那个输出就可以运用在启动判断的条件
如果启动不了就看原点的输出哪个没有
动点闭合点也可以运用在保护,再做另一个输出
然后再把输出结合起来再输出
这样看起来简单且查的时候方便
印象中欧美的PLC还不让你串那么多
所以要习惯这类的输出方式不要串那么多输入条件
多谢!

网友H:
还是结构化方便,一行写100个条件也不碍事
huiyang

网友I:
条件不能并到一起在输出吗?写那么多有自己也难看.

网友J:
三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