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PCL中设置的可以设置带小数点的 数据类型吗?急

楼主(2020-07-23):
我设置一个电压,原本数据类型是int 现在要求设置成10.1 保留一位小数点的数据类型,请问下怎么设置,我没找到。

楼主:
float 但是PLC中不可以设置这样的数据类型

网友A:
如果在触摸屏上显示,就可以在触摸屏设置。实在是要在PLC里这样弄,可以一个整数除以另外一个数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DB块里面把数据改成Real 就可以了

网友B:
用实数型变量就可以了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DB块里面把数据改成Real 就可以了

网友C:
熟悉触摸屏和plc手册要搞清楚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DB块里面把数据改成Real 就可以了
交流学习

网友D:
实数,浮点数都可以有小数点啊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DB块里面把数据改成Real 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3(学习的孩子)

网友E:
以三菱触摸屏为例,在触摸屏设置里面稍做调整即可。
触摸屏上输入10.1 然后设置写入时乘以10,显示时除以10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DB块里面把数据改成Real 就可以了

网友E:
然后你写入到PLC你的值是放大了10倍的,你再除以10即可和原来一致。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