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可设定接通时长开关量对应输出

楼主(2020-07-24):
欧姆龙plc仅一个开关量 ,其接通时间可设定,12路输出,
比如要求1秒接通只输出Q1
2秒只输出Q2
3秒只输出Q3
4秒只输出Q4以此类推。
则么实现?

网友A:
定时器比较数值即可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如何一瞬间比较?比如4秒的前面还有3秒,输入端口是唯一的,只是时间可设定

楼主:
主要是如何唯一对应,4秒前面的也会对应输出,如果定了4秒,前面的如何越过?

网友B:
可以的,要取下降沿,欧姆龙不熟悉,以三菱举例,大概如下,实际需要做些互锁,看你实际控制了。比如已经触发M0-M3执行输出时,T0-T3应该禁止输出,直到M0-M3复位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