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PID输出值怎么处理

楼主(2020-07-24):
求解,PID模拟量输出值怎么处理
我现在用smart200的PID直接控制变频器,将频率的范围限制在20-70HZ,对应转速是600--1800r,同时,PID模拟量输出标定的是600到1800,威纶通变频器说明书上写的,2000H设定值范围是0-10000。
现在假设模拟量输出的值是1500,那么1500这个值要怎么处理,再写到变频器里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A:
需要调用两个模拟量变换库,一个PID输出0-27648对应。0-70HZ,变换出实际速度是多少HZ, 二HZ转换到0-10000的值,送到通讯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