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4):
之前买了一个AD采集模块,用来采集电位器的电压信号,压降太大,接线前后就差了0.5V。
拿三菱、台达等AD模块来试,压降控制得还行,只是它们都是要求配套相应品牌的主机使用。
想找一个功能比较好的,带485的0-5V采集模块。
各位朋友也来推荐一下下。国内都没关系,只要好用。

网友A:
我這邊有個鴻海的模塊

网友B:
研华 ADAM 4117
台达的 DVP-4AD-H3,可以PLC模块,也可以作为485模块使用。

网友C:
我以前有个噪音计也是,电压输出。电柜离太远了压降的厉害,在信号输出端加个电压转电流模块输出到PLC就好很多了。

网友D:
引用楼主轻松的小木屋于2020-07-24 11:32发表的 求推荐0-5V采集模块,带RS485 :
之前买了一个AD采集模块,用来采集电位器的电压信号,压降太大,接线前后就差了0.5V。
拿三菱、台达等AD模块来试,压降控制得还行,只是它们都是要求配套相应品牌的主机使用。
想找一个功能比较好的,带485的0-5V采集模块。
各位朋友也来推荐一下下。国内都没关系,只要好用。

压降大么,一个可以采用电流型的信号,另一个么可以想办法在电脑上做线性校正,电压压降肯定避免不了,程度多少而已,除非现场采集后数字化传输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