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N-R4与GS2110触摸屏RS422通讯失败
MITSUBSHI

楼主(2020-07-24):
有知道的师傅能不能分享一下哪里出错了,谢谢了
美丽魅力
MITSUBSHI

楼主:
图一:QJ71C24N-R4与触摸屏接线
图二:QJ71C24N-R4开关设置,,,通道一与称重仪通讯成功了,通道二与触摸屏通讯失败
图三:GS2110触摸屏连接器设置
美丽魅力
MITSUBSHI

楼主:
现在有个新问题了,能够通讯了。
但是有以下情况
1、机器通电,如果通讯模块直接和触摸屏连接就会跳出如图所示:显示屏无效
2、机器通电,如果触摸屏断开通讯线,等待触摸屏开机完成,显示主画面(未通讯显示导致不齐全),
然后再接通通讯线,就能够完成通讯
问题:怎么能够正常开机,不会出现显示屏无效情况???
美丽魅力

网友A(2020-09-06):
请问通讯成功了吗,怎么解决的啊
QJ71C24N-R4与GS2110触摸屏RS422通讯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