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4):
大佬们,求帮忙解决一个数据处理问题??

    当我用八个光纤一次检测8个产品
                                                            1. 如果第一个光纤检测到不良时,我需要剔除一个不良品
                                                            2. 如果第五光纤检测到不良时,需要从第五个起,后面全部剔除
                                                            3. 假如中间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良时,需选择最大的数据处理时,该如何处理数据呢??

网友A:
你这个描述 能有人明白你想表达的意思么

网友B:
你是不是想说 1-7  两个或2个以上NG时 剔除 1-7?
不管8?
那简单 M1-M7对应D1-D7 分别OK时赋值0 NG时赋值1  然后max 就知道有几个最大的数值 最大的值=1且数量>=2就是干你要的事情(注意最大值必须等于1且数量>=2)

网友C:
这种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有最简单的编程方式,枚举法。
假设不良时对应M0-M7为ON
下面是举例逻辑,实际是做好使用某个信号的上升沿触发M10-M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有最简单的编程方式,枚举法。
假设不良时对应M0-M7为ON
下面是举例逻辑,实际是做好使用某个信号的上升沿触发M10-M16

      大哥,你这个时方法是不错,但不是我想要的,
                我要的是m0--m7中有任意一个位置或多个位置不良时,我需要取最大的那个值(假如:检测中只有M2为不良时,我需要剔除M2-M7六个产品,如果是M3.M4,M5.M6都是不良,我需要剔除M3-M7就可以)我想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出不良品中最大那个值就可以了

网友C:
方法就是这样啊,就8个信号,每种情况列出来不就完了。

网友D:
如果我没理解错楼主的意思的话,那我提供一个思路:
用ENCO指令对M0-M7进行编码,可以得到当中为ON的是第几位存到D0。若当中有不只有一位为ON,那就取最高位(三菱是这样的)。比如M3,M4都为ON,那D0=4,
那么接下来只要把第D0=4之前的位都置ON存起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没理解错楼主的意思的话,那我提供一个思路:
用ENCO指令对M0-M7进行编码,可以得到当中为ON的是第几位存到D0。若当中有不只有一位为ON,那就取最高位(三菱是这样的)。比如M3,M4都为ON,那D0=4,
那么接下来只要把第D0=4之前的位都置ON存起来,即可

                             你这个方法也是对的,我现在是用SER指令,把八个光纤编号位置,哪一个置ON就传送对应的D值里面,后面用K值做比较,取最大的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个是你想要的吗?
M0-M7   ON为不良标记,
D0为排料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