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5):
想用个步进电机在竖直方向带500kg重的东西,不知道要多大的扭矩,或者换伺服电机

网友A:
没有考虑像电梯一样加配重块?

网友B:
这个主要是看你的速度,如果速度无所谓,随便多大的步进都能带动的。

楼主:
这话是没错,速度起码也要250mm/s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要是看你的速度,如果速度无所谓,随便多大的步进都能带动的。

网友C:
这么重机械怎么也得考虑一下配重吧

网友D:
步进就别想了,伺服加减速机或者丝杆吧,在理想情况下的功率都要:P=F*V=500*9.8*0.25=1225W

楼主:
我本来是用步进加减速机,就是不知道怎么算扭矩或者说功率
引用 网友D:
步进就别想了,伺服加减速机或者丝杆吧,在理想情况下的功率都要:P=F*V=500*9.8*0.25=1225W

网友E:
带500公斤是要多大的速度?如果和电梯一样的速度那就要用电葫芦了。如果要求移动速度比较慢就可以用减速装置,那也看你要多慢。如果运行比较缓慢也有减速机构的话,86的,110的都可以。

网友F:
需要曳引机,配对重,装限速器,安全钳。

网友G:
普通电机+变频器+编码器

网友H:
建议用伺服电机

网友I:
没什么精度的话还是用9楼的方法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要是看你的速度,如果速度无所谓,随便多大的步进都能带动的。

没有极限值吗?200w伺服电机20000扭矩也可以?

网友K:
没有变速器吗

网友L:
步进就不想了,没有人这么搞。如果你非要搞,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没有极限值吗?200w伺服电机20000扭矩也可以?
不要跑题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