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5):
1)

2)

3)

4)关键是ABS定位,这个和常规的位置模式不一样
因为角度模式是圆,所以有两个方向走角度

如何选择这两个方向,三菱公司提供了两个方式: 就近 方向  和指定方向

我用的是指定方向的办法

网友A:
以前用过QD77MS走角度控制,都是设定上下限和指定方向,就是为了避免绕断线

网友B:
上下限为一个值就是不启用。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你的意思是当是一个 值 还是相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