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同步

楼主(2020-07-25):
一个步进驱动可以带两个步进电机同步运动吗? 有人做过吗?

网友A:
可不可带两个要看电流够不够,可不可以同步运动要看你要求的同步度有多高。没做过,一个驱动器带两个伺服做同步都不好做,更何况是步进。

网友B:
没见过这样控制的,我们平时都是用一对脉冲控制两个驱动来实现同步。

网友C:
如果两步进电机是同型号的,且两电机的最大工作电流小于或等于驱动器的额定电流,那么理论来说是可以用一个驱动器实现两个步进电机的同步的。

网友D:
可以用一路脉冲带二个驱动器,双Y轴。

网友E:
我以前觉得不可以,结果可以
我用过,不过伺服功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