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软件安装问题gx developer EnvMEL环境时报错119

楼主(2020-07-25):
在安装gx developer 8.103H /8.86的EnvMEL环境时报错119,如图片所示,之前电脑也是WIN10的可以正常安装使用,现在新电脑不行了 ,不知怎么才能搞定,求教各位高手!!!!!

网友A:
我的电脑装的就没有一点问题,
注册表清理清理,三菱软件基本没什么问题。
win10专业版最新版本,基本上xp系统能装的win10就可以装,除了西门子软件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是,兄弟说得是!我前面一台电脑就是WIN10的专业版一点问题也没有。如何删除注册表,才能干净的完美卸载呢?

网友B:
安装这类工控和绘图软件,尽量安装完整版的Windows 10专业版,其他的什么精简版、修改版、教育版、家庭版等容易出现你们这种报错或者其他的错误,甚至无法安装或使用。
因为这类工控和绘图软件经常需要运行库文件配合使用,缺少运行库文件往往会出现各种不可意料错误。

网友C:
遇到同样的问题,刚装完系统,WIN10专业版,怎么能解决?

网友D(2021-06-01):
引用 网友C:
遇到同样的问题,刚装完系统,WIN10专业版,怎么能解决?

网友D:
这个问题有人可以解决吗?我系统重装并更换了几个系统都不行,win10 软件安装问题gx developer EnvMEL环境时报错119

网友E(2021-09-26):
遇到同样的问题,同一台电脑,安装的同一个操作系统,win10专业版,之前安装三菱886软件好好的,现在报错-119

网友F(2022-07-09):
怎么解决呀

网友G:
好像这个安装文件必须放到根目录下才行

网友H:
缺失系统插件,导致无法安装

网友I:
下载一个驱动精灵,然后下载这些系统游戏组件,有多少就下载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