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6):
求助 SPD指令读取有误差
求助师傅,读取数据有误差,d100数据不管多大,都会有1个数值的不稳定,如(100与101) (27与28) 变化

网友A:
这个不是正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正常的吗

这样我计算出的速度,就会不稳定,有没有办法多读几次,然后取最大与最小的平均值?比如我读5次,计算一次。

网友A:
一个数字的误差,你还能怎么样,你要精确,编码器的分辨率要高,1000差一和100差一,精度就差远了。你取样周期是1000ms,100多频率太低了,搞到几万个,你误差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数字的误差,你还能怎么样,你要精确,编码器的分辨率要高,1000差一和100差一,精度就差远了。你取样周期是1000ms,100多频率太低了,搞到几万个,你误差就小了。

没办法,不能用编码器,是在主轴上打了一个螺丝,用接近开关感应的。主轴转一圈,感应一次。

网友B:
你这个主轴上定一个点来检测转速,怎么可能准,不了解你的现场结构为什么不能装编码器,既然能在主轴上打螺丝,为什么不能在主轴上装一组同步轮出来加编码器呢,实在不能装的话就多等份主轴装更多感应螺丝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主轴上定一个点来检测转速,怎么可能准,不了解你的现场结构为什么不能装编码器,既然能在主轴上打螺丝,为什么不能在主轴上装一组同步轮出来加编码器呢,实在不能装的话就多等份主轴装更多感应螺丝细分

我最终的目的是计算卷经,这个轴上是装原材料的,原材料会越来越小, 电机主轴我是装的编码器,我是这样想的,根据电机主轴的转速,实时计算原材料直径。

网友C:
想要精度就上编码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最终的目的是计算卷经,这个轴上是装原材料的,原材料会越来越小, 电机主轴我是装的编码器,我是这样想的,根据电机主轴的转速,实时计算原材料直径。

不知道你材料的厚度和测量精度要求,如果材料卷径不是很厚的话其实可以加装超声波测距,用过倍加福的,精度和灵敏度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