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4DA-ADP的配置问题

楼主(2020-07-26):
我的4DA-ADP就装在第一个ADP位置 ,参数配置以后一直报警配置异常 ,这还能怎么办?

楼主:
有哪位大神能给我 解答一下吗?

网友A:
这报警就是IO地址分配的问题吧

楼主:
解决了 是模块自身的硬件问题 ,新的模块都是坏的,换了个新的好了。搞了半天还以为我自己的问题 ,真的第一次遇到。

网友B:
清除一下cpu,重新写入程序与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