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凸轮分割器的设备程序

楼主(2020-07-26):
公司接了台6工位的设备,用的凸轮分割器,之前都是写的单机程序,现在突然遇到这么个全自动设备的程序,很茫然,无从下手啊。
设备第一次启动的时候,除第一工位外,其他5个工位都不能动,然后转盘转一个工位再依次动作
转满一圈后,6个工位又要同时动作
想想都头大了
问问各位高手,你们是怎么写带转盘设备的程序
向各位前辈学习了!

网友A:
就一个左移位指令。。。还有你用什么PLc也不说,谁帮你。。。

网友B:
其实都差不多的,一般来说公司都是有一定的模式的,不然就是前人挖坑,后人被埋,

网友C:
起始这和单机差不多吧上下料的信号对接问题,其他的和单机一样。单机上料由振动盘之类的输送,靠传感器感应物料,联机就是把振动盘换成了上料设备,传感器的信号就由上料设备的控制器负责输出。第6工位相当于下一个设备的上料工位,没有上料,后面的设备不动作,有料了才动作。

网友D:
简单啊
自动化软件工程师

网友E:
要有"帐"的观念,每个工位都有一个"帐",转盘每移动一工位就发出过帐脉波将工位上的帐往下游工位搬移,顺便清除工位动作完成旗标。
每个工位再依照帐里的资料进行判断是否动作,如果不需动作就直接设定动作完成旗标。
最简单的帐资料只需用位元表示,通常是表示工位上有无料,复杂的帐资料会带有料件序号or前几工位的动作结果,以便后面的工位做筛选动作。
多谢!
下载积分:+1(至小屋) 很专业,做转盘机必须要 ..

网友F:
整个寄存器,初始状态下等于0,第一工位动作,装盘转一次,寄存器加1,等于1时第一二工位动作,以此类推,寄存器等于5或者大于5后,全部工位动作。
多谢!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网友G:
这种择旋转工位设备,顺序启动,逆序停止,我做的可太多了
可以有好几种实现方式,移位算是比较直接的了,用步进也可以的,还有就是楼上的方法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H:
可以写任何动作顺序的 转盘程序 还可以自己编程序

网友I:
这种设备一般两种写法 一种日系的 一种德系的。
日系的移位就好
多谢!
德系的是什么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