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7):
程序要求是,连续进料 (x2一直闭合或一直断开)    x2闭合后,经过编码器反馈脉冲多少之后,接通Y0,再过反馈的脉冲数,接通Y1,,,以此类推
                                                                                     x2断开后,经过编码器反馈脉冲多少之后,断开Y0,再过反馈的脉冲数,断开Y1,,,以此类推

                      间断进料(x2不定时的闭合,关闭)    x2接通后,经过编码器反馈,开启Y0,,再经过编码器反馈,开启Y1,,,,
                                                                                    x2断开后,经过编码器反馈,关闭Y0,,再经过编码器反馈,关闭Y1,,,,

现在程序在连续进料的情况下是没问题的
在间断进料时,关闭状态下,输出出现问题了

大神们谁有空模拟一下帮忙看看吧

程序哪里写的不好的指导一下,谢谢

这个程序已经能好了,还在完善中,谢谢大家,把手头其他活干完之后,再完善一下,

网友A:
我想知道你的编码器用的是什么型号?是ABZ这种?然后C251页没有看到清零过……
是的,用的AB两相
清零我还没加,当y0~Y5全开或者全关的时候就可以清零,
这个对现在的程序没影响,每次改变状态我都取当前值

上述清零方法不对,
应该是当Y5接通时(上升沿)清零C251
也不对,我在搞一搞看看

网友B:
M21通了不进新板不会断开!

网友C:
程序看起来好费劲,点亮程序有问题。在间断进料的情况下,Y0亮起,M31置位,此时X2断开。由于M31保持,在没有物料的情况下经过20000个脉冲,Y1点亮,而需要经过60000个脉冲,灭灯程序才会启动。程序混乱,问题在M31没有复位

网友D:
楼主试一下高速比较置位复会指令不会简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