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7):
项目用的是S7-1214C的CPU,再加一个CM 1241的模块,用作Modbus RTU通讯,PLC作Modbus主站,跟两个从站设备通讯,波特率为9600。

现在客户提了一个新的需求,需要增加一个485设备进来,但不是用Modbus RTU通讯,而只是一个单向向PLC每隔1秒发送一帧固定数据的通信。那么就算波特率相同的情况下,是不是也不能将这个新设备接到这个485模块上来?是不是要再买一个485模块来接收这个新设备的数据?

如果是这样的话,程序中是用点对点的Receive_P2P功能块来处理接收的数据吗?谢谢指点!

网友A:
通讯协议不一样,不能接在同一个RS485端口。
除非你用自由协议去分别处理这两种设备的通讯,然后还要轮循。然后编程序可以处理到头大
建议再加一个模块来接收,或者如果有触摸屏,可以利用一个触摸屏的多余通讯口来处理。

网友B:
一主多从,不知道加扩展板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