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仿真程序,看下两种逻辑有什么不同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0-07-28):
逻辑上应该是一样的,但是走起来却不一样。

网友A:
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逻辑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等于2或者4你看看会去那里
用的是FOR循环,走6次,到2和4时换行,用等于时可以换行,不等于时则不行,走起来不对
下载积分:+3(1623154245) 真诚感谢!

网友B:
图2逻辑不严谨
R1=2时,R1<>4条件成立;R1=4时,R1<>2成立。所以
下载积分:+3(1623154245) 真诚感谢!

网友C:
图2第一个IF应该用AND
下载积分:+3(1623154245) 真诚感谢!

网友D:
/(A or B)= /A and /B
/(A and B) = /A or /B
De Morgan's laws
下载积分:+3(1623154245) 真诚感谢!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想了一下,的确图二中的逻辑不对

网友E(2020-12-04):
一样的,因为都是OR,只要一个条件满足就执行
代PLC编程 15680448079
工业机器人论坛
FANUC仿真程序,看下两种逻辑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