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9):
各位师傅好,想询问有关于目前工控通讯方面的资讯,
例如RS232、422、485 、Ethernet、MC协议之类的这些是指接口的规格还是传输资料的格式,
不知道各位师傅有没有相关的文档可读或者经验传授

仪控方面是不是表头都是走485为多数,若想用Ethernet收是否只需要加装一个转换器即可

网友A:
485 是大部分仪表用的通信,以太网要看你是哪一个型号PLC,型号不一样支持的协议也不一样一般都支持MC协议.

网友B:
232,422跟485是串口通讯方式,Ethernet是网口通讯,MC协议是三菱专用的通讯协议。
想学通讯的话看你想学到什么程度,只是简单应用的话理解好相关概念,用哪种方式就去翻对应手册就行了,如果想深入学的话就去看相关的书吧,学完七层协议算入门。
仪控是不是走485为多数这不好说,反正串口的232,485都遇到过,网口的也玩过,协议的话串口用的最多的是Modbus,网口用的最多的是TCP/IP。串口转网口还真没遇过,两者无论是通讯方式到通讯协议都不同,很难想象能简单加转换器就把数据传过去,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电路问题了。

网友C:
不是近视眼的不必带眼镜,带上也可以。直接走485总线直接就搞定的事,非得多加一层转换。除了让客户更加搞不清楚之外,没有任何的好处,而且多增加成本。
仪表一般是带有485接口, 会支持modbus rtu协议。在选用plc时选用带有485接口的plc,一般都支持modbus rtu 协议,使用相关通信指令,读取或写入不同站号仪表的数据。如果非得使用以太网,可以使用串口服务器:硬件上将网口转换成通用的串口(232,485),串口服务器设置成modbus tcp 协议转换成modbus rtu协议。因为plc到串口服务器用的是网口,所以可以用modbus tcp协议;串口服务器到仪表端走的是普通串口(串口必须支持modbus rtu协议,实际带串口的仪表都会支持),用都是modbus rtu协议。在plc编程的时候,用modbus tcp连接串口服务器。以三菱fx5u系列plc为例,首先要添加自由协议支持功能,(不是直接拖拽支持modbus tcp协议支持,这样做只会让PLC成为支持MODBUS TCP的从站,不能使用主站功能),编辑modbus tcp 协议内容(不懂的查看手册),再建立socket 通信,打开与串口服务器的连接。最后使用协议号指令,接收和发送数据。重点:1,前提要搞懂什么是套接字,套接字通信是如果建立的。2,搞懂MODBUS TCP 和MODBUS RTU协议。有个两个基础。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D:
先了解什么是硬件接口。什么是软件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