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绝对值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多少

楼主(2020-07-29):
前辈们,请教个问题:有一台带
23位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的电机,现厂家帮忙配了一台驱动器也没有加装电池,厂家那边的建议是直接把这个绝对值编码器当成增量型使用,那么这个
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多少呢
?是不是当成增量型编码器用后,就和增量型编码器的使用方法相同?
求前辈们解答,谢谢了

网友A:
2的23次方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真诚感谢!

网友B:
绝对编码器跟增量型编码器的区别在于有没有绝对的零点。没有电池的话相当于断电后计数器会清零,你所规定的零点就没了,此时这个编码器就只能当增量型的来用。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热心助人!

网友C:
23位分辨率是8388608p/r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真诚感谢!

网友D:
安川的伺服为什么所表示的位与实际数值不同??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好贴好贴!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出现了多种答案,到底绝对值编码器的分辨率怎么计算呢?有没有一个全面的解答,求大神指导!

网友E:
2的23次方
下载积分:+1(小洋专用)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真诚感谢!
好好赚钱

楼主:
那安川的为什么不一样呢?

网友F:
直接找你的伺服说明书,关于电机选型部分有,这个不是算出来的,每个品牌都不一样。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热心助人!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C:
安川伺服编码器分辨率×4就是实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