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微妙伺服电机编码器是多少线的,更换控制器要调电子齿轮比

楼主(2020-07-30):
谢谢大家!有知道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先按10000线来算。再实际测量后,看结果来做调整。

楼主:
谢谢你,非常感谢!

网友B:
编码器分辨率一般不标识在伺服电机上,可上厂家官网查询该信号电机

网友B:
从伺服驱动器参数pn1016,pn1017单圈绝对位置可以看到编码器分辨率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