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度测量,求推荐

楼主(2020-07-30):
各位老铁,测量真空度,大家有没有什么性价比高点的真空计或者变送器之类的,要求真空度1pa到100000pa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A:
电子式真空表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台達DPA-01NP -100~100Kpa

网友C:
1.INFICON(英福康): PCG550 (0.005~150000Pa)
2.成都睿宝:RBP-101/KF10-16 (0.1~100000pa)

网友D:
爱德华,APG-100 稳定
Edwards APG100 有源皮拉尼真空计包括标准型和防腐蚀型,测量范围分别为从大气压到 10-3 或 10-4

楼主:
这个精度是多少的
引用 网友B:
台達DPA-01NP -100~100Kpa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